[联想]
dell2030电源板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4-05-07):
如题dell2030电源板两路输出,一路为6.7v,另一路为26v,输出是否偏高,怕烧屏没敢装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人回复,自已顶一下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中的取样电阻,光电耦合器,精密稳压器。可以有可调电源去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