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K42 版号LA-4241P不触发

楼主(2014-05-07):
   如题:遇到一台清华同方K42 不触发。版号LA——4241P的机器 英特尔架构 集成显卡,通电待机0.01 EC是 KB926QF CD测其工作条件 供电有3.3 时钟起振,复位3.22V LID——3.3V AC_IN  3.3V开关到EC有高低高跳变进EC,南桥3.3V 5V已经有了,晶振也起振了。EC到南桥的PBTN_OUT#电压待机却为0V,不是正常时应为高低高吗?怎么待机却为0呢?IO坏了?也换了个 不过是拆机的,BIOS也刷过了 故障现象却依然没有改变,有修过同样故障的兄弟赶紧支招啊!!!急急急!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南桥把EC的高电平拉低了 要不直接你把开关到EC的 电拉倒南桥上 就OK了

网友:
南桥出来的3.3电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果断是南桥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考了桥,南桥不触发的真的很少见,

网友:
程序不对吧,断开PWRBTN与南桥的连接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南桥把EC的高电平拉低了 要不直接你把开关到EC的 电拉倒南桥上 就OK了

这个EC我摘掉后PWRBTN能测到3.3V  IO装上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我摘掉后PWRBTN能测到3.3V  IO装上就没有了

你换过EC还是没电压吗,我也有个机器一样的情况,正在订EC。我 的上了EC那个脚都短路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EC还是没电压吗,我也有个机器一样的情况,正在订EC。我 的上了EC那个脚都短路 了。

短路倒是没有 我打过直了的

网友D:
从充电电路下手 之前有个神州  弄了几天结果是承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充电电路下手 之前有个神州  弄了几天结果是承担的问题

什么是承担问题呀,没搞懂

网友:
不好意思  伙计 是 充电

网友:
lid switch is off or on , nbswon to south bridge become low or not, south bridge crystal have rtc these are some basic point to check.

网友E:
主板上断线不 ?把PBTN_OUT#这线断开 (人为) 之后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断线不 ?把PBTN_OUT#这线断开 (人为) 之后再考虑

断线应该没有的,EC拿掉PWRBT——OUT可以测到3.3V 一上IO就没这个电压了  这个板子要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南桥把EC的高电平拉低了 要不直接你把开关到EC的 电拉倒南桥上 就OK了

那就是EC吧PWRBTN拉低了 你换个E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