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

楼主(2014-05-07):
接了一台戴尔N4030开机半个小时后直接掉电关机可以在开机,又到半小时左右掉电,有人说是显卡供电IC不良,之前我换过了,不行,换个显卡一样不行,换CPU,内存都一样,温度是很低的,本想换HM55的桥的,想想先不动手的好,就刷了南桥的BIOS看看,还是不行,那就只能换IO了,换了也是一个鸟样,{刚好有一台N4030开机不显示,不过不掉电,换了显卡好了,就把BIOS备份出来了,看了一下咦有两个BIOS的,IO也有一个,就一起备份出来了,}想到前面掉电的这台,就把两个BIOS一起刷了,IO跟南桥的一起刷,开机等了半个小时没见掉,嘻嘻再开个电影看看,看了一个下午没见问题,第二天来再开一样没见掉电了,最后问题应该是在IO的BIOS上,因为上次刷过南桥边上的BIOS,没刷IO的,所以还掉电吧,,,,给个小小的经验,没什么技术含量,本来这个机是能正常开机的所以电压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最后,,,怎么上传BIOS

网友:
BIOS上不了呢,有教一下的吗

网友:
点击回复框左上角   从左至右最后一个上传   文件太大可以先压缩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点表情边上那个上传。文件要压缩。

网友A:
把BIOS EC的 和南桥的 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 EC的 和南桥的 来一个

骚等,现在还在吃饭

网友:
用高级模式上传附件,并且要是压缩文档,且不能大于3M

网友B:
在烧人是吗,让大家等。还骚等,现在还在吃饭。真骚透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谁要EC BIOS的加我QQ要吧,我上不传不了,主要是太忙了,晚点我自已搞搞看能不能上,

网友:
戴尔N4030 IO BIOS好机备份独立I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烧人是吗,让大家等。还骚等,现在还在吃饭。真骚透了。

不好意思,今天忙忙忘了回复了,已经上传了你看一下吧,桥边上的BIOS其他贴都有都是好的,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把!

网友:
温控也查查,供电不良也常见

网友:
之前遇到联系E40的,也是半小时掉电,刷EC  BIOS后好了。

网友C:
那就是IO程序出错,引起掉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IO程序出错,引起掉电咯?

恩恩,刷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