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50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5-07):
一台SONY VPCEG18的笔记本 顾客自己清灰之后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掉电关机,单独用适配器也不能开机

这是什么情况?充电芯片的问题吗?

附上电路图

ilove17109 -2 图纸是MBX-248的

网友:
这个得慢慢查了、、、

网友:
电池电源一起用看看电源表电流是不是显示短路

网友:
楼主要把你检测的细节说出来 别人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插上适配器不能开机,那能不能充电呢?

网友:
图纸刚好需要

网友:
不知道你查哪里了,说不上来啊,插适配器不能开机,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主板上掉的元件是哪个? 没看出来

网友:
这个怎么和MBX-249的图纸一样? 怪不得你找不到元件. 你这个图纸有问题啊!!!

网友:
CPU上管异常

网友:
图不对?谁有这个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