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460无待机

楼主(2014-05-07):
I/O的S5_ENABLE_KBC这个信号没出来···这个是开启3V,5V的一个信号!!正常应该是3.3V但是现在没有电压!!换了I/O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该查哪里啊···I/O外围该查哪里呢

网友:
tfq 先查3。3V   5V  后级是否有小短路

网友:
把EC  程序刷了就好 !

网友:
刚修了个B460  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A:
该查的地方多了去了。最基本的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你查了吗?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看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查的地方多了去了。最基本的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你查了吗?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I/O这个信号出来的地方有个电阻取下来就有待机了!!这个信号有2条线的!!!把电阻取下来有待机但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先刷EC  bios吧   一般都这个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你懂得。。。。。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刷I/O  biso

网友:
IO这个信号到 3 5V,有相关的2-3个管子和 几个元器件。你看IO发出  高电平了。 就查这个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