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台式机加电无显示的板子怎么测?

楼主(2014-05-07):
拿到一个加电无显示的台式机板子,入手点在哪里?怎么测量板子各个电压?测电压的时候是通电测还是裸板测? 有没有大神能仔细说一下? 最好是符上图,现在看到这样的板子头老大
台式机

网友:
主板,内存,CPU三大件,上主板侦错卡进行初步判断,如果不跑码,无复位,乱码就是CPU没供电,时钟,复位或者其它。。。,有码就看是什么码,看表或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