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主板

楼主(2014-05-07):
DELL MIG41R
开机跑DO  (这个板子应该是不支持诊断卡的)
开机显示器不亮---------------------------拔掉内存报警 滴-滴
报内存应该是自检了,不亮应该在内存后。
有时候拔掉 电池再装上  开机会5声报警 滴-滴-滴-滴-滴 !!

BIOS  刷了
CPU换了
内存换了
电池换了

显卡加了独立还是不亮

其他供电都正常!!!!
插上键盘 后开机键盘灯还 闪,,    过一会 感觉要亮的时候, 又闪  (是不是亮的时候闪的那下 )

论坛上 有这个故障,   应该是个  通病吧。

有思路的童鞋  , 说下  谢谢

网友A:
问下楼主 南桥是82801GB么 之前 遇到一块联想品牌机板子 跑D0 换南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南桥是82801GB么 之前 遇到一块联想品牌机板子 跑D0 换南桥好了

对,  现在南桥烫  我想动南桥来,     这个板子是能跑码么?  这个还不知道

网友:
拆外设 芯片试试  网卡  声卡  COM 之类的 外设芯片 坏了或者短路也会导致南桥发烫  不过82801确实很容易坏的 看看有没有被雷击过

网友:
都拆了   看样子  要换南桥试试

网友:
别,挡D0是吧?呵呵,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的CMOS电池的跳冒被你跳错了,DELL的机器就会这样的,跳冒挑错直接报警不亮,修过了故意跳错就会,跳回来就正常了,如果还不是那有可以还是外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现在南桥烫  我想动南桥来,     这个板子是能跑码么?  这个还不知道

我刚遇到一块一样的   有时跑码DO有时复位1.5v    换了南桥  挂了   又换了一个   现在情况依旧

网友:
故障解决!!!

我这块  的确是南桥的问题,  换了就 OK了,      做个参考~~

网友:
手上也有一开一摸一样的板子,诊断卡跑D0 上内存也是循环报警2声,不上内存也是循环报警2声,会是南桥问题吗?内存,CPU 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