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 S20B300N MCU

楼主(2014-05-07):
求三星 S20B300N MCU
三星

网友:
从你显示器的型号上找不到程序,你最好能把你屏的型号和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的型号提供一下。可能大家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最好能把你屏的型号和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的型号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