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只认A卡不认N卡!纠结啊!

楼主(2014-05-07):
今天遇到一技嘉ga-770t-ud3p点不亮,果断上诊断卡结果码能跑完就是不亮,换了A卡马上就亮,本人就刷了官方bios结果还是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大神解惑?跪谢!!!

网友A:
确定你有换了其他的N卡

网友B:
诊断卡有A卡和N卡之分啊?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有A卡和N卡之分啊?不懂

A指的是ATI 一个显卡厂商,N指的是NVIDIA 另一个显卡厂商 ,他们是显卡芯片的两家最大的生产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指的是ATI 一个显卡厂商,N指的是NVIDIA 另一个显卡厂商 ,他们是显卡芯片的两家最大的生产厂商。

这样解析就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有A卡和N卡之分啊?不懂

楼主的意思是他把诊断卡插上,插了n卡,诊断卡过了,但是n卡不亮,不是说诊断卡有n卡a卡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他把诊断卡插上,插了n卡,诊断卡过了,但是n卡不亮,不是说诊断卡有n卡a卡之分

明白。学习不努力害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学习不努力害死人啊

谁都会有不明白的时候,没人天生就会,这没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有换了其他的N卡

是的换了2张其他N卡都不行
一用A卡就亮了

网友:
升级下程序看看,

网友:
在Asus的P8Z68-V/GEN3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这个更奇特:
上22nm处理器一切正常,上任意32nm处理器,第一条PCI-E 16x槽只能A卡点亮,任意N卡不亮,循环跑码重启
请教了大神,据说A、N卡的信号容忍度不同,换句话说,信号强度有衰减,求证。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原机的BIOS啊,发一个上来

网友:
和内存有么有关系啊

网友:
AMD的芯片啊。AMD有些板是不支持N卡的注意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不同的是,A卡任意哪型号的都能亮,N卡,只要是GF430的就不行,其它N卡能亮。
11#楼的说法有可能,我遇到的正好是641的32nm处理器。把N卡的GF430上到其它电脑能亮。

网友F:
电源功率不够,换个400W的电源看看!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F:
电源功率不够,换个400W的电源看看!

以前都能用

网友:
其实AMD的主板都有可以挑显卡的

网友:
加热一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原机的BIOS啊,发一个上来

没得不好意思

网友:
显卡槽边的耦合电容的容值有差异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