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白屏维修!!!

楼主(2014-05-07):
(图片)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2 2楼灌水 这么显眼 这么明显 ……

网友B:
LCD坏也可能导致白屏啊!楼主不能说换了屏线就是屏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C:
为什么用哪个屏显示就是好的,这个屏就是主板坏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恩恩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哪个屏显示就是好的,这个屏就是主板坏那。

有一台相同的机子。我把那台好的机子的屏线拔掉。把我修机子的屏线连屏插到那台好的机子上。显示正常。当然屏线和屏是好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坏也可能导致白屏啊!楼主不能说换了屏线就是屏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啊……

有一台相同的机子。我把那台好的机子的屏线拔掉。把我修机子的屏线连屏插到那台好的机子上。显示正常。当然屏线和屏是好的咯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偶搞了台白屏的,拔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哪个屏显示就是好的,这个屏就是主板坏那。

呵呵,你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意思,楼主是把自己的4020屏拿到同事手上的4030发现能亮,这样才证明是自己的这块板子坏了

网友E:
N沟道摩缩管高点蘋  N沟道MOS管  楼猪打的字笑死我了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是统一路人。只能自己去摸索。理论实在差的不得劲。。

网友:
跟楼主学习,楼主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意思,楼主是把自己的4020屏拿到同事手上的4030发现能亮,这样才证明是自己的这 ...

是这个意思,谢谢帮我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N沟道摩缩管高点蘋  N沟道MOS管  楼猪打的字笑死我了

失误失误,第一次写帖子紧张

网友:
楼主很厉害,做维修的有时就是这样,目的达到了,就行了,成本低,效率高才是实在,楼主分析的也很好。幸好Mos管的5,6脚是run电压,而不是alw电压。

网友:
喜欢楼主修机风格,直接连456啊,原来是屏供电LCDVDD没有啊

网友:
请问图中灯管要的19V电压在多少脚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