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5怪现象戳进来看看

楼主(2014-05-07):
E425 AMD 独显 现象是单插适配器不开机  单用电池也不开机  插上电池 在插适配器 然后拔掉其中任何一个 都会自动开机 有显示。 但是不进系统的情况下 强行按住开机键关不了机,   进系统之后能关机 但过个十多二十秒后 又自己开机   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没?
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的时候开关脚只有0.4V 两个同插上后 开关有3.3V  但还是开不了机  不知如何下手 大哥们给点思路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吧,看有没有电压异常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上网本的。跟你的情况差不多。你查查充放电那边吧。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