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LE开机不到一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4-05-07):
联想G430LE开机的显屏不到一分钟自动断电,换了主板也一样,CPU风扇正常,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换过主板也一样就要查查是不是CPU .内存 硬盘的硬件了 。 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散热有没问题!现在散热器有坏的多

网友:
换板都不行!所有的硬件都替换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楼主你搞定了吗?  给给兄弟说说咯

网友(2014-07-10):
自动断电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楼主都换了主板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不换主板,换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