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进水G475AX维修,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大爱,此贴必精。

楼主(2014-05-07):
       日期:2014.5.7
       天气:晴朗风大
       小小维修员:魏XXX
  最近店里维修量不是很多闲来无事接到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75AX笔记本一台,同行说是进水了。说明故障开单子走人开修。接下来的一幕吓坏了楼主。拆开之后大面积进水全是水印腐蚀点。估计是一盆水都倒上去了吧。不管那么多。反正最近心情不是很好修修振奋一下心情也是错的。(如果是以前楼主直接换板子了)
  好,下面开始说维修过程吧。楼主习惯性的把主板放在BGA烘烤30分钟,30分钟之后拿下来用洗板水大面积的嘻唰唰哈哈。。。然后大面积的加焊。忽忽,,,真爽。唉,爽了之后坎坷的维修过程也就随之而来了。楼主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各电感阻值居然没有发现敌情。好吧,接下来上电试试。插上可调电源没有一点待机,唉,估计问题很多按时序慢慢修吧。测3 5V无。直奔待机芯片PU401测16脚VIN 19V正常,13脚开启EN 0V PR411既然没装与MAINPWOR信号无关(这就是个摆设没用到)直接19V经过PR412与PR413分压取得3.3V作为芯片主开启信号。现在测的PR412一端19V一端无电压测阻值几M直接换掉PR412上电3.3V开启正常。

  现在主开启信号修出来了,芯片8脚17脚3 5V线性电压已经输出了。但是3 5VPWM没有输出,测1 6脚单元开启信号都没有,这两个信号是芯片开漏输出既然没有肯定是拉低了。

  正常的话PQ406导通拉低VL截至PQ405然后单元开启内部上拉输出,现在VS点没电压PQ406当然截至了直接VL加到PQ405控制极拉低待机芯片8脚17脚。楼主突发奇想反正与MAINPWON这个信号无关了直接拆掉PQ405这个时候3 5V待机PWM正常输出了心里这个高兴啊。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悲剧,后边介绍,,哈哈

  既然3 5V出来了怎么待机电流0.005偏高啊,因为EC进水比较多估计挂了换上全新EC之后待机正常了,楼主迫切的心情按下了开关,,,*脏话*既然不触发。没办法查EN条件吧。AVCC 3.3正常 EC RST正常 因为此晶振集成南桥示波仪测相关脚位波形正常。当测到EC_RSMRST#为0.6 此脚为EC发给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不正常,查相关条件ACIN LID_SW#都为3.3正常。接下来如果EC_RSMRST#还是0.6楼主只有干EC BIOS了,但是进水的怎么会坏BIOS呢,半信半疑楼主怀着忐忑的心情刷了EC BIOS呵呵居然电流可以触发到0.4了看来就是BIOS坏了。可是插上内存0.4不跳变也不对啊。楼主测了下PCI迷你22脚没有整板复位,干干复位的时候楼主喜欢测一下转换电压.对了此机待机还有个1.1上边忘说了。1.1 5V 1.5转换都没有问题,当测到3V转换的时候问题来了只有1.3明显不对,最后测的R788阻值变大换上之后OK

按开关看电流应该亮了接上屏显示了但是楼主后来发现用电池的时候关机电源灯和电池指示灯常亮用适配器关机一切正常。楼主觉得还是有电阻变大的地方查了保护隔离EC各个条件都满足最后楼主沿着进水的地方挨个测电阻阻值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无意间测的下图中1.5转1.5VS没有转换出来,我擦那怎么会亮呢?还能进系统?不管了修出来再说吧最终是R344阻值变大换了之后转换电压顺利输出但是用电池关机之后还是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常亮。唉没办法了觉得修不出来了。最后刷了BIOS 从新刷EC BIOS故障依旧。
最后楼主觉得待机芯片这儿单元开启这儿不对劲不能直接干掉PQ405让他强制开启,楼主把PQ405装回去之后开始修VS电压这破班子电阻没标号找了半天点位图也没有。找到PR417 PR418测阻值没问题原因是VS点断线直接飞线解决。原因是电池关机EC控制PQ407拉低VS切断3V5V。

现在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下面附上实物图吧。

网友:
我擦 图片怎么一个也没上来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顶起来

网友:
不错,这样都能修好,顶起!!

网友A:
   这图片放的  看完我还以为楼主是在玩我呢

网友B:
楼主和我刚开始一样 不会编辑帖子 现在我会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放的  看完我还以为楼主是在玩我呢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不显示 只能放后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刚开始一样 不会编辑帖子 现在我会了 哈哈

我放图片了 但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高手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相当的清晰,不错的分析,高手啊!!

网友C:
后面一个@代表这个PR411没装,是这意思吗楼主

网友C:
最后不能关机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还是没说啊

网友D:
1.5V的那个图纸是不是不采用啊,图片看不是很清,好像有PX  @的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一个@代表这个PR411没装,是这意思吗楼主

仁宝代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V的那个图纸是不是不采用啊,图片看不是很清,好像有PX  @的标记!

我觉得是可用不可用都行的 不过修出来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不能关机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还是没说啊

解决了 可以从新看一下啊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