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装软件频繁报错

楼主(2014-05-07):
方正品牌机装软件频繁报错导致软件关闭 主板是 G41T-CM3 V :1.0  内存 换过 阻止和供电都正常 。。 纳闷。。
拆板 发现 是82801GB的桥  而且桥烫的有点过分了  该咋整捏  求救

网友:
以前碰见过类似的问题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最后客户换板走了  期待楼主能解决

网友:
终于解决了。。。内存供电芯片RT8105漏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