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分析下每次要清CMOS主板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大家来帮我分析下主板问题,我有块V星785GM-E51每次开机要清下CMOS才能正常开机,只要关机了或者重启就跑D0,必须要再次放电才能点亮.......这是什么问题啊,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或者有修好过这种问题的............
重启

网友:
你换CPU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挺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CMOS 电路有问题,重点查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现在的问题啊`想刷BIOS`找不到`

网友:
coms电路的问题吧,要注意电路中的二极管

网友:
要看不能开启式,测各个供电时钟复位是不是正常,好像显示DO说明主板BOIS初使检测CPU就没有通过,检查下主板供电CPU 12V单独供电是否良好,另外BOIS损坏可性也较大,取下BOIS刷写一下D0,中断处理程序出错 内存测试之前,主板的自启动检测程序已经出错,试试下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 的问题吧,你刷下BIOS 看看

网友:
把COMS旁边的排阻加焊下,或者直接换个。。。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 的问题吧,你刷下BIOS

网友:
个人觉得,能点亮也就是BIOS程序不存在问题,刷了也许还是原样,要么coms电路,要么是南桥,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检查一下。

网友:
主板对你用的CPU支持得不好,换个老一点的U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