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 PLUS不跑码

楼主(2014-05-07):
前两天换个电源好了,客户拿回家就不行了。拿回来再一看插上电源主板就自动开机了,按开头没反应。关不了也开不了,有谁碰到过吗?有复位
主板

网友:
把IO 边的两个822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822爱出问题,直接更换就好了,就是IO旁边的两个

网友(2014-06-17):
旁边有4个822,是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好像是那个毛病

网友:
楼主换完了吗.有木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