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EP43-US3L关机重启

楼主(2014-05-07):
客户拿了块EP43-US3L来修。故障是关机自动重启。软关机也是一样。强行关机是可以关的。换过南桥.IO 刷过bios 供电也是正常的。外置网卡声卡 COMA都拆掉了、也是一样、没辙了、还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开机针周边的三极管二极管都换过。坑人的主板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出现应该是主板上某个零件性能老化引起的,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解决,主板cmos默认的设置已经不能使用,进入cmos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把Energy using Products(EUP)选项改成(Enabled)激活主板节能模式即可。

网友A:
哦,具体你的那个主板的设置项不一定相同,但只要找到EUP选项应该就可以了,我碰到过几个技嘉型号的主板都出现过这样的通病,也折腾了很久,后来就是这样解决的,希望能帮到你哈。

网友:
开机网卡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A:
哦,具体你的那个主板的设置项不一定相同,但只要找到EUP选项应该就可以了,我碰到过几个技嘉型号的主板都 ...

每个主板都有这个选择的吗?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有专用芯片,换个试试了

网友:
换一换南桥旁边的822? 还有BIOS里面有一个关机唤醒的选项。 Power on by bing 试试把这个选项关闭。

网友:
我上次修这个毛病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这个种故障,,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