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X1962wmp屏电路烧保险(更换后),请指点

楼主(2014-05-07):
自己优派VX1962wmp显示器白屏,送售后给判死刑,说屏坏了。自己拆开发现屏保险丝F1,3A烧了,从保险丝后级测屏对地电阻有400多欧,各个0欧保险电阻都安全,电源周边电容对地也没有短路的。测屏电路电压,在开机、节能和按关电源键后都是5V,有时稍低一点点。换上新保险丝,上电就烧保险丝。还有接VGA线(主机没开),接不接屏线,都是屏亮一会就进入待机黑屏状态(没测开机时)。不知道原因,请高手指导。

屏电路接口部位

接口左侧

屏电路最左边

**5月7日,研究发现屏电源经保险后到一个电感,标的是L2、L4,请大家看一个这个电感有什么作用,查资料后面的升压电源芯片656Z(又标ISL97656**),从输入通过一个电感到输出的。因没有资料,不知道厂家在此设双电感有什么作用,双是如何连接的?还有如果此电感内部短路会导致什么后果?准备拆开研究一下(此没注意此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学习研究一下。

补充内容 (2014-7-30 13:56):
经过认真学习和研究图片,发现一个电容故障点,C58电容短路,7.28进行更换10uf贴片电容后能够亮屏,不再烧保险,出现新的问题是屏幕不清晰,像照片爆光过渡泛白,不知是屏本身原因,还是驱动板原因。研究中。

网友:
屏都能修阿  厉害

网友:
一般坏了我都不休的

网友:
主控芯片也换掉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