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EPU内存无供电 APW7120不正常 求教

楼主(2014-05-07):
如题   APW7120
正常的1.   12.63V               不正常的1.    11.59V
         2.    5V                                2.    0V
         3.    0V                                3.    0V
         4.    7.6V                              4.    0V
         5.   11.85V                           5.    11.67V
         6.   0.8V                              6.    0V
         7.   1.21V                            7.    2.79V
         8.   1.11V                            8.     0V
APW7120确定是好的。芯片没有工作,

怎么维修?不会发图,不会看主板图。下面是刚刚看到的。

(1)当12V 输出后,一路经过R4 为APW7120 芯片的5 脚提供+12V 的工作电压;另一路经过D1 后与C2 组成一个升压电路,为芯片的1 脚内部高端门驱动器供电;最后一路经过L1 电感线圈为高端MOS 管的D 极供电。

(2)当APW7120 芯片得到+12V 供电后,内部的各个电路开始启动工作。当芯片内部的驱动器也工作后,会从2 脚和4 脚同时输出两路相反的脉宽调节信号。

(3)当2 脚输出高电平控制信号后,Q1 开始导通,输出1.8V 的电压,经过L2 滤波后得到一个稳定的1.8V,为内存供电(此时L2 上是左“+”、右“.”的电压,表示电压从“+”流向“.”)。

(4)当2 脚输出低电平时,Q1 截止工作后,L2 上没有电流经过,此时L2 自身产生反电动势(形成在L2 上是右“+”、左“.”的电压,表示电压从“+”流向“.”)。由于L2上产生的反电动势会反向把Q1 给击穿,所以为了保护Q1,在设计上安装了Q2。

(5)当2 脚输出低电平时,4 脚同时输出高电平,命令Q2 开始导通。当Q2 导通后,就使得L2 上产生的右“+”、左“.”的电压直接输出到地线上,达到保护Q1 的目的。

(6)电流检测电路:Q1 输出的1.8V 工作电压直接反馈到APW7120 的PHASE 脚,PHASE 脚把检测到的电流大小进行内部比较,若电流偏大,则内部的高端门驱动器会控制UGATE 脚输出低电平的脉宽时间稍长一点,那么Q1 的导通时间就会减少,则Q1 输出电流就会减少。通过不断调整改变Q1 的输出状态,从而达到稳定电流的目的。

(7)电压检测电路:L2 电感线圈输出1.8V 后,另一路直接经过R1 与R2 电阻分压,把输出电压的信息反馈到APW7120 的FB 脚。当此脚得到0.8V 左右的反馈电压后,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对比。若反馈电压偏高,则内部的驱动器会控制UGATE 脚的驱动方波,当驱动方波输出的低电平的脉宽时间变长,Q1 截止时间就变长,输出电压就会变低,直到FB 反馈电压达到稳定的0.8V 时,此芯片就能稳定地输出1.8V 稳定的工作电压。

(8)APW7120 的控制脚:OCSET 脚只要得到一个不低于0.15V 的电压即可,此电压是控制APW7120 工作的开启信号。

应用PWM 控制方式的开关电源供电形式,主要目的是经过脉宽的调整,从而达到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的目的,并且同时产生大电流。主板上很多电路的目的都是为了产生一个低压大电流,让负载稳定地工作。

网友(点评):
楼主把7脚和8脚功能搞反了吧?7脚是控制启动,8是电压检测吧?

网友:
一直对PWM 电路模糊着,看了这篇IC芯片的工作流程,以前困惑不理解的都明白了许多,谢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解决,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
PWM电路 学习了.......比以前更了解中国 电路流程了

网友:
说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查1.5,7脚的工作电压有没有,如果有,在查查驱动脚,2.4脚有没有输出,如果有,换换场管看看,如果没有,就换芯片

网友:
12V 给5脚 1脚供电  另外12V还给PWM上管的D极供电  (不知道楼主测过这个没有) 7脚3V  过流设定脚  不过这里设定的是开启脚  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如果芯片正常的话就会开始工作(2脚得到高电平 驱动PWM上管G极 上管导到 得到内存供电1.8  通过4脚(下管驱动 ) 8脚(反馈电路) 将电压稳定在1.8V   如果楼主保证芯片是好的 那就是PWM外围电路有问题了 上管的D极是否得到12 供电  内存供电对地是不是通的   (下管击穿  电容击穿)

网友A:
今天遇到一块一模一样的问题 上管下管全部换了IC也换了 还是一样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情况 通病来的 那位大神修过好的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看后面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没有都是这个APW7120坏了

网友:
也不尽然,今天修的这片板子也是没有内存供电,5脚正常1脚11.8V低了点但也算正常,7脚0.78V,死活不出供电,AWP7120已换还是一样,下管也换了也一样,内存供电为80欧不知低不低了点?

网友:
还是修不好。看来只能放弃的。

网友:
哪里有跑位图呀?

网友(2014-06-29):
这个问题  貌似也很多见啊 可惜我也刚上手

网友B:
我遇到的是up6109,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出电压,芯片换了好几个。跟这电路差不多,没有二极管。内存电阻60多,不知道是不是低了。

网友C(2016-02-08):
这个芯片极其简单,只要157脚都有电压就能启动,不能启动就查一下输出到6脚的两个反馈电阻分压正常不,或者输出是不是短路了,不然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up6109,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出电压,芯片换了好几个。跟这电路差不多,没有二极管。内存电阻60多 ...

明显偏低了,正常在几百多欧姆左右,可以查下电感前后级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损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极其简单,只要157脚都有电压就能启动,不能启动就查一下输出到6脚的两个反馈电阻分压正常不,或者 ...

说的对,反馈电阻变质也会导致内存供电输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块一模一样的问题 上管下管全部换了IC也换了 还是一样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情况 通病来的 那位大神 ...

查下IC工作条件。

网友:
分析太详细了,其实主要查供电和EN信号上去分析

网友:
这个上电时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