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3P联想G465

楼主(2014-05-07):
联想G465,AMD的U、显卡、北桥。不触发。现在情况如下:风枪吹下EC(KB926QFA1),插电可以触发,只要不拔电,看关机都没问题,拔电在插不行了。以为是EC的问题,订了2个,换上去一个样子。又换一个还是一样。发现不触发的时候101、102都是0V,EC_ON为低电平导致开关板电压时18V左右,而且103脚3.3v.触发的时候101、102都是3.3v,103脚是0V。还有一个现象就是+3vs本该开机之后才有的电压,不触发的时候是1.07V,能触发的时候是0V,取下U41还是一样。高手们举得是哪里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4-5-8 09:40):
还发现插上电源不触发,拔掉迅速再插上可以触发,也就是需要插拔电源一次才可以正常,是不是哪的电容不良啊?

补充内容 (2014-5-8 10:10):
只要触发就能亮机

补充内容 (2014-5-21 09:29):
此机器已解决,还是EC问题,又定了一个,换上就好了。。。不过EC型号是E0

网友A:
程序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刷下试试

刷过,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找待机电路

网友B:
一步步来,看按下开关信号是否送到EC,EC再发出信号是否到南桥,南桥接到是否发回EC……

网友:
  晶振 复位  bios 都查了吗

网友:
LID的是合盖开关低电平有效

网友:
多刷幾個程序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步来,看按下开关信号是否送到EC,EC再发出信号是否到南桥,南桥接到是否发回EC……

ec没完全工作,开启信号已经到ec但没传出,待机正常,3、5V都有

网友:
查待机的电路

网友:
你说一加热就能用, 看看延时复位ec的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ec有读程序的动作么  感觉没配置好gpio, 你说正常还能开机,那不像是外围条件没到,况且你吹了一下就能用,不拔掉没事,个人觉得延时有点可疑

网友(2014-08-12):
不行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