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的山寨电脑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7):
接到一台仿苹果的山寨电脑,版号是:THD  PX1A MB REV 1.3  故障是不触发,侍机电流:0.028A,3.3V 5V 都有,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掉EC BIOS芯片,电源指示灯不在闪,确定是EC BIOS坏,下载了一个板号是:px1a rev1.1  ec bios ,刷上OK!最后付上EC BIOS和南桥BIOS: 假苹果上网本px1a rev1.3 ec bios

网友:
这种山寨 的资料确实少啊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掉EC BIOS芯片,电源指示灯不在闪,确定是EC BIOS坏
这样就能判断 EC BIOS芯片坏

网友:
山寨机图纸是从那里找的?淘宝网上吗?

网友:
修到过一台,,是资料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还能确定厉害

网友:
请教楼主   电源灯一闪一闪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哈哈,  这都能让楼主搞到,

网友:
这种机子其实修到的机会还是有的

网友:
修到了,情况一样,千里难寻,感谢!

网友:
这个是碰运气吧!

网友(2017-11-30):
感觉不可思议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判断 感觉有点怀疑

网友:
谢谢楼主  这BIOS不好找吧   上次有个没找到

网友:
山寨的~~~~~~~~~~~~~~~~~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