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奇葩的不解难题,有兴趣的来看看。

楼主(2014-05-07):
今天碰到一块V星主板,插上PS/2键盘,检测卡跑开始跑码正常,到20停止,但是显示器不亮。
拔掉PS2之后跑码正常,显示器正常点亮。(也试过用USB键盘,正常。)
测量知道插口供电正常,但是数据线对地阻值偏高,1000以上。也尝试换过那个数据线排阻,但故障依旧,就是不能插PS/2。
有没哪位高手能够解释一下?(对了,那个PS口不是普通的鼠标和键盘,而是只有一个键盘,上面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色方块。)

还有就是一个插曲问题,我们去掉那个小排阻之后,跑码D4,内存不过,再次焊上去后又恢复如初。
求解答………………

网友A:
不是接口电路问题就找IO啊,再不行就搞桥,
其实也不用太纠结它,换个U口键盘不省事多了

网友B:
可能是IO的事。换个io试试

网友:
慢慢查.. IO到 PS2口的线路吧..

网友:
IO 管理PS2 换IO 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口电路问题就找IO啊,再不行就搞桥,
其实也不用太纠结它,换个U口键盘不省事多了

汗,我也是爱钻个牛角尖,其实最后也就像你说的,和客户说换成U口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IO的事。换个io试试

╮(╯▽╰)╭板子被客户拿走了,就这吧!以后再遇到就试试。

网友: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和BIOS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不好说有没有关系。刷一下bios不费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有没有关系。刷一下bios不费力。

对,到最后连IO都换了还没有正常的话还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到最后连IO都换了还没有正常的话还是刷个BIOS试试,

嗯,可以尝试。

网友:
直接换PS/2接口后472的排阻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惜没有板子可以尝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PS/2接口后472的排阻,应该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