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3500A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4-05-07):
长城GW-3500A,分别由339和7500芯片组成,在绿线不接黑线情况下自动启动,串100W灯泡,灯泡不亮,测量V设备+5V电压正常,PS电压为3.2V,PG电压为零,散热风扇转动,+5V,+3.3V+12V输出正常。就是电源通电就会自动启动,还想不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源你修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你修一个要多少钱?

是自已的电源

网友B:
查绿线相关线路。。 。7500

网友:
你查一下绿线经过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绿线相关线路。。 。7500

好的,谢谢,先查查电路

网友C:
需要测量7500B的4脚电压是多少,估计是与ps-on信号通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测量7500B的4脚电压是多少,估计是与ps-on信号通路有关

4脚电压为零,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正常,到绿线变成3.2V

网友C:
请查ps-on相关通道,包括开机第二级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查ps-on相关通道,包括开机第二级三极管

电源自启故障时339的13脚没有电压.早上起来,再通电试验,电源又正常了,不会自启,测得绿线有3.6V电压(正常电压),短接绿黑,电源启动,断开绿黑,电源关闭,339的13脚有电压为+5V,弄不明白,是否339内部异常?电吹风吹热339,再通电试验,也是正常,太困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查ps-on相关通道,包括开机第二级三极管

短接绿黑,电源启动,当用指针万用表测量339的7脚电压时,启动的电源关闭,7500的4脚有4V电压。是否339异常?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正常(测339的7脚会停),如果PS-ON的三极管正常的话,只需要清洁干净电路板就多数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先按电源带不动负载处理,经常是电源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豉包或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