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如何判别好坏???

楼主(2014-05-07):
电源管理芯片需要哪些信号才能给MOS管供电???怎样判别该芯片的好坏??

网友:
en vid  12v 5v 出来了还不出控制及电压就为坏

网友:
根据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判断· · 如果开启它工作条件满足了他还不输出 就说明它坏了···比如CPU供电芯片工作的基本条件· · 需要EN  开启他工作条件· · ··· 还需要芯片的供电··还有驱动上下管的供电··还有自举升压··当芯片开始工作输出基本电压了以后 他还要解码VID信号  输出真正的CPU核心供电··然后得到反馈电路检测输出电压···需要根据芯片的工作条件来判断芯片的好坏

网友:
看VCC VID组合 EN 是否全满足,以及反馈电路是否正常,都正常一般就是他坏了。。。

网友:
一般需要  V+  EN LDO  VCC 。  当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没产生供电的情况下就可以判断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