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8X-XE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4-05-07):
本人是菜鸟,只会修简单的供电问题,信号不懂,对什么板子上什么CPU也不懂,想在淘宝上买图纸,看见他的截图里面有一个文件夹叫A7N8X-XE,问他为什么百度不到,
结果他态度特别差,说我基础差,买来给我链接都不会下载,气死了,什么态度,
百度一下好像是华硕的,在华硕官网没找到,他这个名字是简写了吗?
一般百度板子型号,第一个都会出来图片和报价等其他介绍,为什么这个没有?

小白求指教,愿意帮助的我在这里说声谢谢,不愿帮助的请不要像那个淘宝卖家喷我,我的心灵很幼小,会受到伤害的

网友:
一般百度一个板子的型号,第一个会出来中关村报价和图片,这个板子没搜到,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A:
百度搜不到并不奇怪,百度也不是万能的,只有畅销机型才会像你说的那样的。

网友A:
另外看看你的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不到并不奇怪,百度也不是万能的,只有畅销机型才会像你说的那样的。

我刚学维修,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型号,这是他截图上面的名字,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有这块板子,但是没有报价,是他太老了还是太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看你的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我就是怕他把名字写错,所以百度一下,假如有一天我修到一块板子,我却因为它把名字写错而找不到,那多冤啊,所以问他,结果他把我数落了一顿,奸商

网友:
我在华硕官网都搜不到

网友:
这款板子太老了。已经没有了。

网友B:
A7N8X-XE,是华硕早期主板。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B:
A7N8X-XE,是华硕早期主板。

_xe和-e一样吗?

网友:
这个差别不多。。 以前经常有修过这种主板。。 NF2的芯片  那时的速度还比较快的。 空焊的也比较少。。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