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红黑表笔接地

楼主(2014-05-07):
前辈,请问,在我们测试元器件是否接地时,我们都是用黑表笔接元器件端,红表笔接接地端吗?可不可以红表笔接元气件端,黑表笔接地那端?没什么去别吧?还有就是测电压的时候,表笔也只能红接输入端,黑接元器件端吗?

网友A: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哦哦,明白,谢谢了

网友B:
一样的,就是电压为负

网友:
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就是电压为负

哦哦,明白

网友:
傻孩子,一样的。

网友:
看来和你比 我可以称的上小老手  这个我知道

网友:
终于明白了, 我和楼主一样

网友:
呵呵呵        这个太简单了    来个有难度的问题

网友:
我和你比我就是老手了。才学俩月

网友:
我想说通电的时候黑笔接地红笔测电压,不通电红笔接地黑笔测电阻 对么

网友:
菜鸟级别的

网友:
看你的表是数字的还是指针的了哦,
     数字表如果是测电压的话接反了就显示电压前面一个负数。指针的就会打环表针。
     测电阻和线路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