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掉了个电容

楼主(2014-05-07):
我的七彩虹9800  显卡掉了个贴片电容 标号C505  请问大师这电容是什么型号啊  谢谢啦

网友A:
掉了一个铁片的,一般装不装都无什么问题,那些电容作用不很重要的,随便搞一个大小差不多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了一个铁片的,一般装不装都无什么问题,那些电容作用不很重要的,随便搞一个大小差不多上去就可以了

关键是有点轻微的花屏 看着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有点轻微的花屏 看着不舒服

那你搞一个大小差不多的补上去看看,应该小花屏估计不是他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是估计,是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搞一个大小差不多的补上去看看,应该小花屏估计不是他造成的

谢谢啦...............................

网友:
更倨掉件位置的大小,找个一样的补上。设计的是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一个铁片的,一般装不装都无什么问题,那些电容作用不很重要的,随便搞一个大小差不多上去就可以了

要看这电容在什么电路上,一般的滤波电容掉一个两个可能没事,但串在数据线路中的贴片电容掉一个肯定会影响功能,尤其是显卡上的,因为显卡上这样的电容特别多(多为高频电容,短路开路都会出问题),楼主这里只贴电容的标号毫无意义,这个标号就是这个电容在主板上的元件排号,没有图纸时你可以叫它C505,也可以叫它Cxx,只要知道是这颗电容就行(但在图纸或BOM上找C505就是指的这颗电容),具体容值和型号要查图纸或BOM单、或者量测,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有点轻微的花屏 看着不舒服

错,花屏极可能就是这电容引起,楼主可以看看这电容是不是串在线路中的,如果是,基本可以确定是这电容的问题,你可以在旧板上拆一颗补上,但注意这电容是高频电容,普通电容不能用的,如果这电容是串在线路中的,那你找一颗0.1uf_16V_10%_X7R的装上应该花屏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搞一个大小差不多的补上去看看,应该小花屏估计不是他造成的

这肯定。。。

网友:
楼主打一下两个焊点的对地值吧 有一处接地 表示可以忽略  如果两边不接地 楼主还是补上此电容吧

网友:
看看掉件的位置和功能,找个大小一样的

网友:
那是滤波电容没什么大用

网友:
一般不会有影响,楼主可能是点子低,楼主可能是点子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