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005主板怎么修

楼主(2014-05-07):
pc81005电池坏掉了,就没装了,哪知一不小心把搞短路了。怎么修呀,不知道哪里烧掉了。。。。

网友:
不是做维修 的,就送给别人修吧,搞短路看看烧那里,查有没有供电出来,或者那里烧短路了,这些都得慢慢查吧

网友:
别人修不了。说需得换一个主板。汗,今天我打了个电话去电脑厂家,说没得主板了,说如果真的要得话就得花500多大洋。。。。。

网友:
会用万用表· · 使用万用表打值···  各路供电如果不断路 就说明信号短路了····如果信号短路了就上电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