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E425,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07):
顾客拿来时,待机芯片BD95289 有19V,REG1---5V, REG2---3.3v,BOOT1,BOOT2---4.5v,CTL--9.6V.其余无电压,连REF2V都没有,淘宝小苏本本买2个BD95289 ,70元,没想到悲剧了,两个装上都短路,全是坏的,换一家买BD9528,10元一个,买三个,装上后REF 0.69V,改了反馈,但始终没有3V-5V-EN,所以没有3,5v待机。刷了BIOS,依旧。BD9528还是坏的吗?EC待机条件都好。这机是要按开关键才有3V-5V-EN吗?待机时电感上有电压吗?请老手指教。谢!

网友:
这个E425还有啥不一样的,或者老手的经验,请指导一二。网上看这机有很多怪病,同行也谈BD95280色变!!我问修同行多少钱,开价180,还要是没修过的,修过的不修,拽的很。。。

网友:
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很多人说小苏家的IC有问题 你还买!!!

网友:
你修这机成本都一百多了。

网友:
3 5V是不是开机键后才有 看EC的供电 如果是LDO供电 那就可能是开机后有的

网友:
所以维修难做啊一不小心可就要亏了

网友:
小苏本本的信誉越做越差了

网友:
小苏本本 *脏话* 我买的 显卡都是坏的 换2个 都不行 换别家 的 都可以

网友A:
我告诉你一家·  我在他那买的 ·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一家·  我在他那买的 · 没有问题

哪一家

网友:
朝城电子本本芯片部

网友:
待机芯片 BIOS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各有各的代言呀

网友:
虽然不大懂,还是要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