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笔记本二期 3-5V待机维修

楼主(2014-05-07):
       五一放假回来,终于可以修板了,之前,焊接,跟示波器侥幸通过。这是第一次,修笔记本主板,以前都是拆个网卡,换个电容的,没有技术含量的。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关于隔离保护跟3、5v待机该怎么修,短路怎么查等。。。讲完,就开始发板了,我拿到一块纬创代工的,Karia集显的板。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检查了一下外观,没EC、心想修待机没什么影响。

开工,测各大电感及公共点,对地阻止都正常,开始上电。。。。。。。。。发现这边板用是用适配器插头的,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只带了一个夹子,先打开图纸研究了一下,要产生公共点,必须U2先要导通,BATCAL#要高电平,使Q2导通,BATCAL#已经由VIN上拉只要不被拉低就行了。

ADP_EN#要为低电平,追查这两个信号。ADP_EN#是由适配器中间针LIMIT_SIGNAL与VIN经R472和R469比较,假设适配器输入电压19v,分压以后为4.894V, 只要LIMIT_SIGNAL大于4.894V,ADP_EN#就会输出低,同时Q27,也会截止得到高电平的ADP_EN,即使SLP_S3#为高BATCAL#也不会被拉低了。而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器,VIN经R527和R526分压得到5.909V与LIMIT_SIGNAL进行比较达到高电平的ADP_ID信号.最后,得出结论,适配器中间针最少要大于6V以上,才能使U2导通。一开始开始不知道怎么,骗过去,这里人为制造一个ADP_EN#低电平也可以,就在网上找资料看到论坛有人发帖,从公共点串联103的电阻,当准备好元件,放学了。。。。。。。。

下午,没有实验,直接去买转接头。
  插电测试,公共点电压只有12V,郁闷。。。。。重新插电还是12V。看电流很低只有应该不是短路拉低,估计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测通条件都正常,先换管子再说,用风枪把U2 拆掉发现G极焊盘都没有。。。。。。。。。。。。

直接飞线到Q2 D极,上电测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开始修待机部分,先找看电路图把外围元件补齐,测待机芯片供电正常,LDO3,LDO5,V5FILT正常,再测VREF2 电压也正常,测pwm3、5V都没有电压。突然,想起这个板没有EC,继续看电路图,发现需要EC发出KBC_PWR_ON来拉低EN_TPS51120才能得到TPS51120_EN1和TPS51120_EN2开启信号。

没有EC,直接把Q76
G 极拉低,这样开启信号正常了,还是没电,用万用表测相位和G极都没有断线,按照老师的方法一步一步来,把上管都拆掉抓G极波形,测波形都正常,就先把5V的上管上了,下面是没装上管G极波形

示波器显示持续5V正常后1ms又掉下来了,说明5V这一路正常了,接着装3V上管,上电,直接大电流,赶紧断电。换一个上管,还是同样情况。于是,将上下管同时换掉,再次上电,这次没有大电流了,用示波器抓波,3V  5V波形都出来了。
换万用表,测3V,5V 电压正常。

下面是上下管轮流导通G极,波形

之前前都只是理论分析电路,图纸分析好了,实物上又不是一回事了,起码找元件都要经验。
我知道外面给客户修板,肯定不能这么修。。。。。还得加强学习,虽然,写的简单,其中也走过不少弯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点。
在二期学习示波器后,感觉,修供电不像以前一样抓瞎,尤其是掉电的,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就会测个基本条件,换芯片,上下管,剩下不知道查什么了。

同意楼主!

网友:
把电路图传上 Karia集显~

网友A:
看到板子好熟悉啊  王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板子好熟悉啊  王帅?

对的,我们到二期了,你们修过的把,这边一大堆一样的板呢

网友C:
3V/5V查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们到二期了,你们修过的把,这边一大堆一样的板呢

重量级人物 即将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查工作条件。刷BIOS

我们属于比较初级维修,只修3v.5v 待机部分

网友:
修出来就挺好 了慢慢来,高手都是一点点成长的。 。

网友:
时序清晰 好

网友D:
思路挺清晰的,波波抓的不好看,下次抓的好看点的

网友E:
恭喜笔记本高手又要出炉一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笔记本高手又要出炉一批了

还差的远呢,现在都还只是修待机

网友F:
上管G极二十多v,下管G极才4点几V吗

网友G: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实地看来挺不错的

网友:
下管S极是接地的,所以,5V就足够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挺清晰的,波波抓的不好看,下次抓的好看点的

这个是放大后的波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管G极二十多v,下管G极才4点几V吗

下管S极是接地的,所以,5V就足够导通了, 下管的波形是这样的, 最高只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实地看来挺不错的

才刚开始,实践修板,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
楼主抓的一手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