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没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昂达掉件维修!

楼主(2014-05-07):
由于只有一个人,一些地方自己没办法照相,见谅!

映泰主板,AMD型号就没照了, 上来测了一下是没有内存供电! 看了芯片的FP6321A
工作原理跟都一样,只是比较少见而已。查1.5.7脚
第一脚有5V供电正常!
第5脚也有5V供电正常!
第7脚有1.1V高电平正常!
既然1.5.7脚供电正常,我们就换芯片,这个修复的几率有95%大多数换了就修好了!
芯片换下去,由于没有FP6321就用RT9214代换下去成功,电压2.0V 这个是正常的!内存供电好了后,发现没有桥供电!测了也是0V!芯片跟内存供电一样,测了1.5.7脚也发现正常!

换芯片!
最后上电跑马!

新手应该容易看得懂吧!
下面是昂达AMD主板不过内存!
由于同行说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就没测供电了,直接上电跑D4 认不到内存,!

查内存供电条件,发现其中一条系统总线电压低!只有0.39而已!

这种故障会有几种情况造成的!掉件,短线,电阻坏,南桥坏! 昂达没有图纸,只能跑线,在前面用表笔刮不到零件响,反倒背后看到有两个线出来~
这样就好修了,

跑到前面,看见一个电阻,还有一个焊盘,看来是掉件了!
这种照模糊了!测了一下是2.2K的电阻我照了个3.3K的下去,顺利跑马!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718843&size=300x300&key=7241e7d48cb483c1&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发出来会这样, 过几天整理吧,,,这样新手看晕了!

网友:
没事了,这样也能看懂,

网友A:
映泰主板这个6321A最容易坏,以前这没有供电基本上都是秒的,今天也是秒了一台昂达G31的内存供电也是这个.更换就直接秒杀,不用三分钟时间,不过一一块华硕的主板就搞到头大了,还没有找到原因,M5A78L-M LX

网友:
看的我都头晕了, 需要整理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映泰主板这个6321A最容易坏,以前这没有供电基本上都是秒的,今天也是秒了一台昂达G31的内存供电也是这个.更 ...

M5A78L-M LX是不是提示USB过流十五秒后关机?呵呵 我遇见过,找不到点图,所以后面就没有修好,之后有看到帖子说,表笔一只接USB保险,一只去找南桥边上的272或者822排阻,就能找到是哪个上拉了,还有人说十五秒关机的是BIOS问题,我刷了没用,板子给客户后才有人回复我用这样的方式找上拉排阻,可惜没有板子了

网友:
秀一个班子能挣多少钱啊,挺厉害 我只会修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A78L-M LX是不是提示USB过流十五秒后关机?呵呵 我遇见过,找不到点图,所以后面就没有修好,之后有看 ...

找oc用钢丝球啊

网友:
内存供电的管理蕊片是很容易坏,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A78L-M LX是不是提示USB过流十五秒后关机?呵呵 我遇见过,找不到点图,所以后面就没有修好,之后有看 ...

我的那个华硕是不出复位,别的供电都正常,就怀疑时钟不正常,没有点位,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映泰主板这个6321A最容易坏,以前这没有供电基本上都是秒的,今天也是秒了一台昂达G31的内存供电也是这个.更 ...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片M5A78 我是第一次开机保护,清COMS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片M5A78 我是第一次开机保护,清COMS后开机!

你帮我测一下那个时钟旁边谐振电容电压是多少
测一下时钟那个旁边一个小三极管的电压是怎么 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片M5A78 我是第一次开机保护,清COMS后开机!

我这个是没有保护的,保护还好弄点我这个复位灯是常亮,别的供电都正常,现在就是时钟这边没有没有波形,测晶振也没有波,测谐拓电容也没有什么电压

网友:
新手表示看懂了,又累积了一个经验!

网友:
又累积了一个经验!

网友(2015-10-03):
掉件的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起到上拉作用的,本身一端同时连接南桥测试点。

网友:
第一块板的内存和总线供电都是坏FP6321A,看来FP6321A芯片的质量真是太差了。

网友:
学到了不错给楼主赞个

网友:
华硕技嘉的主板内存供电那一块 很容易烧断线 中间线 没明显的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