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L26无供电机器竟然还可以亮

楼主(2014-05-07):
联想B460 L26无供电机器竟然还可以亮,但是进系统有时候死机有时候自己掉电关机,高手们求一下,是那里的问题62881已经换过还是不行。测量62881的VR-ON无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是跑到CPU内部的,CPU也已经换过了,还和那有关系?62881是不是有了VDD和VIN就应该出来VR-ON 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B460就是 3V5V 旁边的电阻和一个电容 ,容易腐蚀!EN0的那个电阻是进水腐蚀了 R376 看到坛里有人说这个腐蚀掉电的,这个电阻是249K的 我也已经换上了一个240K的. 换上去的阻值小点不会影响吧?还有那个晚坏的电容是那一个,请求指教一下.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也是进水腐蚀R376腐蚀断线了,换了一个240K的电阻上去,图纸上是249K这样不碍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