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微短无法触发

楼主(2014-05-07):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 同行说无法开机,被雷打过 ,拆开本子已经被人家修过了 ,上家维修人员把网卡芯片拆过 ,目测没有其他地方被维修过。不管直接上电量了一下有3 v5 v 待机 可是待机电流是 0.09 有轻微的短路,没有办法只能先用自创的抚摸法 摸了下主板的没个角落 发现显卡有的微烫 ,难道显卡短路了 导致无法触发想想有点不可能 ,于是我直接上BGA 把显卡去了下来 ,取下之后上电 有待机 不过电流只有0.05左右的电流。我好纠结啊 。明天买了芯片换上去在看看 未完待续。》》》》》》》》》

网友A:
拔了显卡也可以触发啊。。。没试一下触发啊。。。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B:
今天是第二天了 芯片已经来了 我把显卡芯片做上去,上电还是那样 。没有办法只能一一排除了 显卡的供电 既然有待机电压 我重点查了下+3val 发现 U33管子 有问题 于是换了一个上去还是那样,但是U33 要导通受控于Q34 果断 换了 Q34。 上电奇迹出现了 待机正常了 电流在0.02  。可是 现在还是不能触发了 。 未完 待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第二天了 芯片已经来了 我把显卡芯片做上去,上电还是那样 。没有办法只能一一排除了 显卡的供电 既 ...

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B:
今天是第三天 还是不能触发 没有办法 按照不开机的维修思路修了 查了下EC的基本的工作条件 基本都满足 可是当我量了下EC到南桥的EC_RSMRST#  电压0V 还有待机芯片的 R_EC_RSMRST# 也是0V  呵呵 难道是EC 有问题 直接从料板拆了一个上去 上电 可是待机电压只有0.005 那个心情要奔溃了 还好我有备件重现焊上 ,上电,电压还是只有0.005 太奇怪了 。我要哭了 !!!!抽了个烟镇定了一下 既然没有待机 就查待机电路。按照待机芯片的工作流程有了供电就会有VREG5 VGEG3  正常 EN1 EN2 不直接接地开机PWM 3 v 5v   量了下 ,呀没有PWM3  5v。  待机芯片挂了 有点郁闷  明天找料板拆个试试 .未完 待续 !!!!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主板有点怪 是不是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 想想没有啊 !现在是凌晨了 有点犯困了  睡觉了 期待明天换了待机芯片会好  佛主保佑我啊 !!!!!!

网友:
EN1.EN2是开启什么的?VREG5 VGEG3吗

网友:
桥不要乱动阿

网友:
呵呵,楼主很有耐性。不错。相。信一定会修出来的。期待你的奇迹产生。我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
这情况不好修呀!慢慢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第二天了 芯片已经来了 我把显卡芯片做上去,上电还是那样 。没有办法只能一一排除了 显卡的供电 既 ...

不是吧?待机0。09就微短路啊。正常的哥们。 还有待机旁边的电源灯亮不亮  0.02就是待机偏大了  不要瞎鸡巴取显卡 不开机跟显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第三天 还是不能触发 没有办法 按照不开机的维修思路修了 查了下EC的基本的工作条件 基本都满足 可是 ...

旁边电源口的灯亮不亮  哎 你一搞问题全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显卡也可以触发啊。。。没试一下触发啊。。。

当然可以  bios  南桥 EC才参与触发 这三个少了一个都不行

网友:
太勇猛了,没确定问题就干显卡,楼主冲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待机0。09就微短路啊。正常的哥们。 还有待机旁边的电源灯亮不亮  0.02就是待机偏大了  不要瞎鸡 ...

看错了  看成0.009

网友:
前几天刚修到过一个因特尔的CQ40,在开机的瞬间掉电无待机,一路检查后来是待机芯片还有EC都挂了,换完之后就亮机了,

网友:
现在手上还有一片好板子

网友:
什么情况了 修好了没

网友:
等待结果出来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跟你的一模一样· 待机009 一会到005 换过51125 还是一样 51125 有点微微烫 我先查查电流· 再来回复

网友:
有没有结果。。楼主。。。干显卡有点冲动。应该先干EC跟南桥。。。

网友:
这台电脑搞定了 3v自居电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