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测试好坏 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4-05-07):
这个东西用万能表怎么测试好坏 能用什么替换

网友:
用万用表打在欧姆档,测量得值看看是否等于这上面的值,只能找相同大小的替换,你这个是液晶显器上面的?

网友:
这个  可以用1欧姆一下,大小相当的代替,用欧姆档测阻值,应该在1欧姆一下就ok

网友:
基本功不过关。这是一个电阻,用欧姆档测量

网友:
电阻档啊,阻值不正常就是坏掉了,找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更换即可

网友:
阻值太低,一般万用表测不出来,怀疑就直接换掉。 应该液晶电源板上,连接开关管S极的检流电阻吧 阻值虽然小,但不能直连

网友:
这叫 电阻 用万用表量 这个东西坏了的话 就没有阻值了 一般用大小(体积)一样 阻值差不多的代换就行

网友:
....这个用二极管档测, 显示0000或0001, 反正就是通了就行了...

网友A:
0.43欧姆的电阻,像楼上兄弟说的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会叫就差不多!怀疑有出入就找个一样的换掉!这个电阻坏的话有可能二次的电源无输出或者负载能力差!

网友B:
这是一个保险电阻,2W的,可以用同样瓦数的 ,.22欧或.33欧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保险电阻,2W的,可以用同样瓦数的 ,.22欧或.33欧的代换。

怎么看他是2W得,那上面不是写得0.43欧姆吗? 还有用22欧姆或33欧姆是怎么算得出来的?

网友:
如果这个事电源上的,看看电源电路上有没有相同的,拆下来测它的阻值,然后找一个相同阻值的色环电阻换换,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3欧姆的电阻,像楼上兄弟说的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会叫就差不多!怀疑有出入就找个一样的换掉!这个电阻坏的 ...

我现在显示器电源板没有5v12v电压  还有芯片ld6575ps 1脚没电压和5脚没电压 6脚有17V 8脚有高压320V那里问题呢

网友:
ld6575ps 没见过呢!我这边LD7575常见!
开关管就是那个MOS管正常不?要是没问题多数都是电源芯片坏掉了!换一个电源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