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之常见供电维修

楼主(2014-05-07):
以INTEL为例:

1:拿到客户主板后,首先目测主板上电容是有有鼓包,芯片、MOS管元件是否有明显的烧伤,再看主板是否有断线,是否被维修过等。
2:外观检测正常后,也先不要插ATX电源,先对主板的内存、南北桥、总线、CPU、待机打值,看看是否有短路,在打值的过程中,如果对桥、内存、总线的打值不为0,不能判断是坏,哪怕就是3也不能判断是短路了。
3:打值没有短路的,取下CPU,内存,装上检测卡,插上ATX电源,看看是是否有待机电压,待机电压可以在PCI的A14脚位查看到或者是PCIEB10脚。无待机电压检测待机电路原件,常见的待机电路原件有CMOS电池,条线帽,晶振,1117稳压器。在测量晶振是两脚电压不能超过0.1-0.5v。如果带待机电压为0V时,先拆网卡,在拆南桥。
4:当待机电压正常后,触发开关,如果不能触发,先测量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无高电平者跑线,主要查看上拉电阻,电容,IO。但是如果开关针有高电平,但还是不能触发,那只能根据IO脚位定义来进行检查维修。触发后断电的板子一般都是上电保护,上电保护有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两种,区分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就是触发后测量绿线是否为低电平,低电平则为电源保护,高电平则为主板保护。
5:主板保护常见问题有内存,桥,CPU供电不正常,RTCRST#为低电平,芯片空焊等。
6:当主板能正常触发后,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以2代主板为例,内存供电电压为1.8V,那在测量时就不能没有1.8V的高电平。如果在测量内存供电时内存无供电电压,然后根据主板内存供电方式进行维修,这举例主板内存供电方式为PWM开关降压为例把,先查芯片供电脚是否有电压,无电压检修前面原件,在查芯片开启是否有电压,有输入无输出则芯片坏,直接换一个,开启脚也有输出,那就测量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脚是否有输出,如果上下管脚有输出,但是还是无电压输出,检测上管D极是否有供电,上下管坏,电感坏。
7:当内存电压正常以后,还得测量内存负载供电,其电压正好是内存供电的一般。一般都是内存插槽边上4-8脚相连的芯片就是。
8:内存供电正常后就得测量桥的供电了,一般内存如果采用PWM芯片开关降压,那么桥供电也是PWM芯片,其芯片型号也是一样。所以检修和内存一样,但是桥供电是由内存控制开启的。
9:当桥供电正常后,测量总线供电,一般都是在下MOS管的D极测量,其电压在1.2V左右,其原理也和内存供电一样,也是由芯片控制,其检修都是一样。所以在维修供电时,先修待机-----内存-----桥------总线----CPU。其中内存,桥,总线基本都是采用一样的供电方式。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主板维修的了解,大神绕过,但是有什么好的意见,这就不要错绕过拉。

网友A:
学习了,虽然我这里碰到不算多

网友:
是不是PCI的A14有了3.3V,说明I/O和南桥也就有了待机电压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虽然我这里碰到不算多

是的,A14有了待机就说明全板待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