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2480C出现无法清洁 46

楼主(2014-05-07):
   接到一台兄弟的一体机,型号是FAX-2480C的机器,开机提示“无法清洁 46 请参见使用说明书中的故障排除与日常维护章节”,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弟没学过修打印机,哪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下,万分感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
更换清洁单元,或百度查下

网友:
我有个2480c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按照网上的操作直接清零就好了

网友(2014-06-10):
百度好老湿。。。。

网友:
是先清零。。。

网友:
从高手处问到了!!
1.开机
2.按功能键
3.依次按 * 2 8 6 4(长按),等到传真和复印灯闪放手
4.按 80 再按向下找到以下2项:
MEDIA :???????
MACHINE ERR_1 :??
按2783 再按99 OK
两项参数都是 0 就对了
重起,应该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清零
1.开机
2.按功能键
3.依次按 * 2 8 6 4(长按),等到传真和复印灯闪放手
4.按 80 再按向下找到以下2项:
MEDIA :???????
MACHINE ERR_1 :??
按2783 再按99 OK
两项参数都是 0 就对了
重起,应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
1.开机
2.按功能键

我也是这样处理好的,谢谢!

网友(2014-07-11):
清零看一下呢

网友:
我都是先清零然后在看看是别的毛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