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plus 2.01G 主板开机跑D3

楼主(2014-05-08):
昨天下午接到一个AUSU的AM2+的主板型号为:M2N68 PLUS 2。01g 的版本,上电走D3 初步的测了一下机器,开机挡D3 。测供电CPU供电为1。27V  内存供电为1。85V  VTT 0。93V 显卡1。5V 桥。1。2V  供电这一块都是正常,插上内存一长两短的声音,好像是挡内存,测内存供电,SPD ,系统管理线 238# 3。3V  119#  120#都是3。3V 正常,时钟测一下都有6条时钟 和内存VTT 一样电压正常。A15 #  B16#都是有电压 3。3 V  1。6V 都有,在网上看电阻容易坏,测了一下是正常的,就没有换。有点想搞桥的冲动,当我取下散热片时,开机也正常了,试了几次也是正常,关掉电源又是挡D3 RST试了几次也是这样,用风枪加热桥几分钟等桥温度降下来开机试。这次也能亮机,断电又不行了,无意中手摸32。768这个家伙,从D3走向D5  2R  亮机,试了几次,马上替换晶振。亮机OK。

想来想去了不明白,为什么晶振坏了,会挡内存,32。768晶振坏了,不会开机。也不能触发。它坏了,还能工作,就是挡内存。
以后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先换一个晶振试试。以免小问题搞成大的问题哦,(是不是ASUS 是通病吗???)
把这个好的主板上的BIOS 传下来。

网友:
楼主修这个板也够费力的啊。

网友:
有些问题真不是一下就能想明白,找到问题能修好就OK

网友:
测哈南桥那边的阻值

网友:
大多数的AMD板RTC电路不正常不会影响上电但是会影响跑码

网友:
AMD的32.768不影响开机会影响跑马。。。

网友:
貌似我没见过

网友(2015-08-09):
路过,长见识,我电脑主板也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