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 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4-05-08):
换过网卡  他的网卡拿到其它机器上也是可以的。
  测无线网卡的所有供电都有。, 复位也有

另外看他走的好像是USB总线的样子。   测没有供电。

大家帮我看看我还漏了什么条件没有

测USB-D+ USB-D-  这个二没有电压过来 测阻值有520    WLAN3.3都有3.3V  22脚复位和20脚也有3.3  还有什么电压啊

SMB-CKL SMB-DATA都是无穷大没有电压

求指点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有个1。5伏有了不?还有30,32PING有信号不?

网友:
SMB_CKL 和DATA不应该无穷大

网友:
楼主有的信号没有测吧。

网友:
两个系统总线无穷大是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等待给出答案 求解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神州f2000好多都是不认无线网卡  估计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怕是南桥的问题。另外 有线能用么。它也会影响无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