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780Q-LM2(M3A780M)主板自动上电 求解

楼主(2014-05-08):
    有一块主板 联想RS780Q-LM2(M3A780) 就自动上电了 诊断卡 不走 长时间短接开关针  也停不下来 看了一下 IO是IT8720F  但不知哪个引脚参与开机 我是新手 求有知道的大虾们 告知 谢谢

现在测试了一下 短接开关 75变低 72变低 等了10多秒 也没见71有变化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A:
75--72--71--76对应PWRBTN--PWRBTN#--SLP_S3#--PS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72--71--76对应PWRBTN--PWRBTN#--SLP_S3#--PSON#

PWRBTN  来自电源开关针的开机信号
PWRBTN# 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SLP_S3# 南桥返回的开机信号
PSON# 给电源绿线的 开机信号
我这样理解 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  来自电源开关针的开机信号
PWRBTN# 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SLP_S3# 南桥返回的开机信号

对 就是这个

网友:
对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  来自电源开关针的开机信号
PWRBTN# 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SLP_S3# 南桥返回的开机信号

是的,理解正确

网友:
都是对的呵呵

网友B:
现在测试了一下 短接开关 75变低 72变低 等了10多秒 也没见71有变化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AMD的桥问题很多,大多虚焊,但你这个按开机电路来查应该会好。

网友:
不是IO就是南桥  先换个IO试试看先  打下那几个脚的对地值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先加焊下吧,不行再考虑桥是否坏?

网友:
看来我得先判断一下是IO还是南桥让电源上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  来自电源开关针的开机信号
PWRBTN# 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SLP_S3# 南桥返回的开机信号

真实含义不是这样的,但你这样理解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试了一下 短接开关 75变低 72变低 等了10多秒 也没见71有变化 是不是南桥坏了?

72、75应有高低高跳变,71应为高电平,76应为低电平。初步判断南桥有问题

网友:
76那个不是有PSON吗

网友:
强制关不了机一般和南桥有关,不过你的不是自动上电吗? 建议先查下rtc电路

网友:
我一般如果开机自动上电跑吗得,就先回桥。不跑吗得,换IO

网友:
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初步怀疑南桥这边的问题,先打值SLP_S3#看看有没有值偏低,之后再继续

网友:
打全部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南桥是否烫手,打南桥供电对地阻值,打PCI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判断南桥,建议用最简单的办法更换IO。

网友:
重点排查IO到电源的PSON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