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ID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本子的EDID 是不是指屏街口的 CLK和DATA这两个信号 还是更多       波形应该是怎样的

请大神们赐教 虚心学习

网友A:
笔记本上的edid 应该就是指clk 和data

网友B:
有个下拉的动作,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出,3.3V电压,认到屏时有个下拉,马上恢复到3.3V……

网友C:
屏参数识别信号,波形自己抓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上的edid 应该就是指clk 和data

额 你也不确定是吗 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个下拉的动作,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出,3.3V电压,认到屏时有个下拉,马上恢复到3.3V……

怎么我记得人家告诉我都是1.几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参数识别信号,波形自己抓个看看就知道了

额 我要会抓还说什么了

网友:
用波波测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这个edid单指屏接口的吧!都是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啊,我也一样犯晕。最近在迷糊系统控制总线 ,smbus单指内存吗?

网友:
如果不会用波波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得到 求解

网友:
有下拉的显示就行了,没有固定的电压的

网友E:
时钟和数据吗,不是I2C吗

网友:
弄台波波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了波波肯定就会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和数据吗,不是I2C吗

是的I2C总线

网友(2014-06-13):
不懂啊,时钟和数据吗

网友:
拿个好的量下就知道了 其实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
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2014-07-13):
波形论坛里有很多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测的。

网友:
拿个号的板测以下把它拍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那2根线,I2C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记得人家告诉我都是1.几V呢

确定是3.3V

网友:
迅维欢乐你.都要去学学最基础的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