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屏幕发白

楼主(2014-05-08):
飞利浦221E2  显示器   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这个显示器是外置 12V 5a 的电源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屏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电脑 设成4位色了?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逻辑板上的VGH这个电压正常不?一般为2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有没有试过调一下内置软的对比度和亮度,先排除软件问题再查硬件

网友:
换到其他机器上也这样吗?菜单或没信号显示颜色正常吗?换换VGA线,显卡!要是确定是显示器的事儿,量一下红绿蓝对地阻值!有可能是红,绿,蓝接地类似小三极管的东西坏了!屏线也有可能!重新插插或换掉试试!

网友(点评):
就很有可能是因为三基色的问题,我就碰到过,电阻坏了变大导致颜色变色,更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
你先 折磨办   我一般  遇到这问题  都是  拿通用版  点下  屏   看看   屏是不是好的   首先排除屏    如果屏是好的   你就  恢复出厂设置   试一试    如果不行   就是   你板子的  事

网友:
排除法吗    一样一样  排除

网友:
求助    求分 每次下载分都不够

网友:
应该是屏的VGH电压不对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是否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逻辑板上的VGH这个电压正常不?一般为24v左右的电压。

楼主:像逻辑板我们没有这样的电路图如何修理啊!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