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240网吧版512 d5

楼主(2014-05-08):
手机有张坏显卡,最初只是出现竖杠得花屏,但是当我更新驱动后,在开机启动过程中直接全花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应该是坏得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看看显卡上有电容爆掉吗!没有就加焊一下,反正都花了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是gpu虚焊

网友A:
直接加焊GPU 空焊造成的 打驱动就死机 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GPU 空焊造成的 打驱动就死机 花屏

哦哦,我知道了

网友:
索尼的机子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加焊GPU不行再加焊显存

网友(2014-06-25):
芯片空焊的机会很大。。加焊试下。。

网友:
上BGA煮下芯片

网友:
芯片空焊,要不就直接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