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不出CPU供电 求帮助

楼主(2014-05-08):
不上U   有C PU供电     上上 U就没有了     刷过BLOS  换过南桥    换过  CPU 管理芯片  加焊过EC     求    住

网友:
好像cpu供电芯片有个叫ton的脚直接 接触公共端那里有个电阻好像容易坏= =

网友:
楼主刷BIOS干嘛,不解

网友:
这种问题, 靠。。。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啊。

网友:
好像cpu供电芯片有个叫ton的脚直接 接触公共端那里有个

网友:
上CPU就没电 那不就是CPU坏了嘛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TON 频率设定脚如果有问题 不上CPU都没电的吧

网友:
V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cpu?   查开启信号   vid信号

网友:
你有时间换呢么多东西!不如老老实实的查信号。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声哈。谢谢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