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能进系统,外接显示器正常!该怎么办?

楼主(2014-05-08):
联想F41笔记本。开机一半白屏一半黑屏,有时候能显示一点点。能进系统,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分析:
1。如果是显卡问题,外界显示器也应该是白屏才对。能否排除显卡问题?
2。怀疑是屏幕排线问题或者屏幕问题。开机时按压屏幕和主机连接处,有一点点显示,但接着还是白屏。所以怀疑排线和屏幕问题最大。
3。屏线修或者换,需要多少钱?我问珠江路修笔记本的说大概要一百多。4.我问回收二手的,说300块钱回收。感觉不太合算。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或者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这机子用的是8400显卡,非常爱坏。外接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是好的,因为外接和内屏显示电路互相独立,各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这机子用的是8400显卡,非常爱坏。外接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是好的,因为外接和内屏显示电 ...

我有点不解:外接不是用的笔记本显卡吗?

网友:
內顯跟外顯輸出的介面不同,常常都是內顯花屏但外顯可以正常,605,630的晶片是非常容易壞的,以樓主的情況很有可能是顯晶壞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屏还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没有屏供电啊

网友B:
显卡通病,建议楼主换改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通病,建议楼主换改良的

换显卡?那需要好几百吧?我这个卖二手才300啊。

网友C:
应该是屏或是屏线,显卡坏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或是屏线,显卡坏不是这样的

恩。我也这么认为。已经请朋友带去修了。估计过几天就有结果出来了。

网友:
先用示波器打下屏线借口看看信号都出来没有,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就考虑显卡了,那种显卡容易坏

网友:
笔记本输出是两组信号的,外接并不能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叫朋友拿去修了,180块钱,还换了键盘。估计是屏线的问题,不然不会这么便宜。等见到他了再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