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假死机

楼主(2014-05-08):
接到一台机,用30分名假死机,(是卡屏,画面不动,酷狗还有音乐在,电流还有微微的跳变,不掉电,不黑屏)
报个显卡,装鲁大师测试,温度也不是很高  CPU 和显卡均超过 80 ,,
先代换,CPU ,内存,硬盘,,拔外设,一样10分以内死机,
没办法,这种铜管易坏,换新铜管,风扇, 这次久了,20多分没死,,暗喜,再上网,不久死了,画面不动。
只有想板的问题了,可能南桥和显卡, IBM南桥,N10P-GS-A2 显卡,,显卡问题大点,直接加焊,,
测试,0.8-1.07不跳变了,刷BIOS ,无果,查显卡电压的 +VGA1.1V  无电压,

打开图纸,查到由RT9018B 转换过来,应该是加焊显卡烧坏了,找料板换上去,一量电压出了,,一看还是不显,,,哎,,,可以显卡挂了,换一个吧
没有这个显卡(N10P-GS-A2),手上有个N10P-GS-A2的,问了卖IC的,他说一样的,心里有底了,换上去吧。
开机测试,0.8-1.03-1.2-1.4  漂亮,接屏,显示,,点了一支烟
装机测试,跑了几次鲁大师 没死,,,,再玩了两天,没事,完美搞定,,就是本高呀

kl1 ddr3-pm_20090420.pdf

网友:
走了太多弯路了,谢谢分亨!

网友:
不过这显卡就是贵啊,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索尼的HM55 I5 半个小时卡一下就正常 没整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一样的,后累没换显卡,没搞好啊

网友A:
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

显卡挂了....................

网友:
你换的显卡是什么型号啊  我看都是n10p-gs-a2

网友:
对阿,两个显卡不是都一样的吗

网友:
这弯弯绕的,不过还是蛮开心的,哈哈

网友:
这个现象我见过,很少有的。

网友(2014-10-30):
以前我遇见平反应非常非常慢,也以为是假死机。不过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