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检测不到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4-05-08):
     接了一个同行的G460本,进水,摔过,别人修过,郁闷……,拿来是待机电流0.04A,B+短路,上家把hm55,ec,还有那些主要的电源部分都动过了,无奈只能一路路的找,首先把这些动过的地方挨个拆除,hm55做短路了,ec做短路了,+5VALW短路了,+3VALW短路了,郁闷……继续……,PU7坏掉了,郁闷……。那就全部换吧,上BGA先换hm55,然后依次是EC,各个供电电路。全部换好后能正常开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正高兴着装机器的时候,当按到硬盘的时候出现故障了,无论如何都检测不到。再拆,哎……,拆下来怀疑hm55的桥没有做好,再次接上BGA,继续,等冷却后再试还是一样的检测不到,郁闷……测了一下硬盘数据线到hm55是通的,郁闷……难道是hm55是坏的,在上BGA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再次测试还是不行呢!我真是崩溃了!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或者各位有没有修过这个毛病的呢!求思路,求分享!谢谢!!

网友:
进BOSS改接口试试。。。。

网友A:
bios里面能改接口?

网友:
SATA线路有没问题?检查一下那几个电容,不行就换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能改接口?

他的意思可能是改硬盘模式

网友:
硬盘都检测不到的情况下,改模式有用吗?还有就是耦合电容我已经更换过了。还是不行,不能能硬盘和光驱的耦合电容同时坏掉吧!!郁闷中!!继续求解!!!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是BIOS里面有一项设置没有设置好,之前遇到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调的哪一项,反正改一下设置就可以认到盘

网友:
南桥附近掉电阻了吧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认不到硬盘的,最后查出来是5v电没有,楼主看看硬盘供电情况

网友:
SATA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
供电信号都没有问题 就把南桥晶振换了·  我遇到过一列

网友:
这款机器EC爱出问题,LZ排查下

网友:
今天又排查了一下!!南桥附近确定没有掉原件,SATA线路上的电容也已经换过了!SATA供电也是正常的,能听到硬盘正常寻道的声音!南桥的晶振也换过了。EC的BIOS换过了,EC换过了,原型号的EC是KB926QF-B0,更换了一个KB926QF-C1,又更换了一个KB926QF-D3的都能正常启动,就是检测不到硬盘。继续求解中……

网友:
查查 SATA 电路的 电容 或者南桥的1.2V供电的电感 有时候做桥的 时候把电感吹掉了

网友:
电容已经换过了。我再去看看电感吧!!谢谢!!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掉东西的,我对照着我边一个坏掉的主板,看了一下什么都不缺啊!!郁闷啊!!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个一模一样的EC,还是不行啊。求解中…………谁能够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哦!!

网友:
楼主真牛逼  这样的机器还修啊  累还赚不到钱

网友:
都换了还不行啊

网友:
不是桥的原因吗,总感觉桥的几率大。。。

网友:
现在赚钱是小事情了,主要是搞懂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现在思路全无啊!!郁闷中……正常的硬盘数据直接连接到桥芯片了,按正常来说应该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行,现在是最郁闷的啊!!希望大家给个有价值的线索哦!!谢谢!!

网友:
A+ A- b+ b- 2356脚  2 3 脚直连南桥  5 6脚通过电容连南桥(如果这四根线有问题的话 一般只会一个SATA口识别不了 不会两个SATA口同时不了)
+3VS  +5VS  8脚  14脚  测一下EC的76脚  ODD_Power_ON#  是不是有3.3V的电压  楼主惟一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3.3V电压了  感觉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3.3V给硬盘口供电  貌似还上拉了EC的76脚

网友:
楼上的高手来了,楼主记得结果出来了要说声啊

网友:
做下桥看看吧!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对着看下

网友:
重置bios试试

网友A:
23脚不是直接连接南桥的。也是通过电容的。而且odd_power在odd的电路上是不起作用的。板子上直接省略掉的。在电路图上也显示的是@,应该是这个 没有用的吧!!

网友A:
还有就是+3VS,+5VS都正常,EC 76脚只是连接到了光驱位的接口上了。应该不会影响硬盘的识别吧!!所以感觉这些应该不是重点吧!!

网友:
查SATA口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不行就烤一下桥试试

网友:
桥换了两个全新的了,肯定不是桥的原因了!!而且数据线连接正常的啊!!现在又测试了一下!!用他自己的硬盘装上,硬盘不转,确定+5VS,和+3VS正常。为什么不转呢,换别的硬盘能转!!郁闷中……
他的硬盘用硬盘盒能正常显示,郁闷中……

网友:
硬盘的供电你查了吗?如果供电没有也会认不到硬盘

网友:
你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只想说你加焊一下硬盘接口试下

网友:
WD的盘能转但是检测不到。日立,ST的盘不转,是啥原因啊。刷了好几个bios了也不行!!郁闷呢!

网友:
bios  刷个,  南桥的 sata、 模块供电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不是直接连接南桥的。也是通过电容的。而且odd_power在odd的电路上是不起作用的。板子上直接省略掉的。 ...

可能我们的图纸 一样吧  查下南桥的这两个信号  CLKIN_SATA_N  CLKIN_SATA_P 提供SATA时钟的 还有就是南桥的AD20 AD13 AT20 这三个脚的供电也和SATA口有关系  或者把你的图纸传我看看

网友:
先刷新BIOS看看,可能放过电要在CMOS里该硬盘IDE模式的

网友:
进BIOS里看看硬盘选项关闭了没

网友:
他们用的5V是否正常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3VS,+5VS都正常,EC 76脚只是连接到了光驱位的接口上了。应该不会影响硬盘的识别吧!!所以感觉 ...

楼主这问题解决没有??  我很期待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
e ,楼主这机子没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