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跑25.26,集成独立显卡都不显示?加焊NQ,无果,求助

楼主(2014-05-08):
HP M2N68-LA 跑25.26,集成独立显卡都不显示?加焊NQ,无果,求助?

网友:
那个是BIOS的问题 就是下面这个

HP M2N68-LA REV6.01 BIOS.rar

网友:
今天搞了一个集成显卡不显示 跑完到7F的,华硕P5G41的板子,VGA旁边的相连的三极管穿了,导致阻值只有20多

网友:
修到过声卡坏档25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刷过BIOS。和加焊楼都无果

网友:
吧声卡网卡去掉试试

网友:
搞好了没有 我今天也碰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放点了电 都跑到00了 就是,没有显示   独显也是一样  弄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修好,PCIE总线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