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遇见过的突然黑屏

楼主(2014-05-08):
新电脑,F2A55 5600K ,经常用着黑屏,内存重插没用,要重新取装电池才可以,开机后显示“This motherboard is not support 100W and over 100W CPU"(这个主板不支持100W或100W以上的CPU),用了过几天有是老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板呀,这个主板不直接支持100W的CPU,需要换板或者看一下原板的BIOS里面有没有更改对100W的CPU的支持项,5600K是1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