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楼主(2014-05-08):
P5G41T-M LX3  无复位,求助。看贴子822排阻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新手多指点。不会发贴

网友:
这主板好多怪毛病啊

网友:
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全板的供电,和时钟看下。

网友:
电压,时钟

网友(2014-06-19):
查一下内存工作电压有吗?

网友:
晕倒,你应该按照时序查下的,电压和时钟出来啦,单纯的没复位查复位开关针有没有2伏以上啊,PCI复位有了没,还是PCIE复位没有。加焊一下IO吧。

网友A:
我手里有一块   不跑码  换了822  跑D0-98  在一直卡在98 不跑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下全板的供电,

网友:
电压正常  开始是没有时钟  我换了一个时钟芯片  时钟就有时候1.0V  有时候4V多  什么情况?    复位有3.4V   跑码D0-98  在就一直卡在98    可以重启  重启 也是 跑码D0-98  在就卡在98不动了。。。。。 求解。。。。

网友:
时钟我是量的 PCI B16  复位是量的PCI A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块   不跑码  换了822  跑D0-98  在一直卡在98 不跑了
哪里的问题?

那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压一下南桥看能跑过吗,上次有块就这样

网友(2014-08-20):
CK_IORST#这个信号有问题,上拉822坏了,你找个点位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要看看 822电阻有没有全部换掉的试试
IO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