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 s4如何开启内存供电

楼主(2014-05-08):
如题, 在听月饼老师以前的课程里面讲的,slp s4发出后开启内存供电,问下,s4如何开启内存供电,RT9202 9214上没有专门的开启脚位吧??不知道如何开启,本人有强迫症,希望有 高手说一下。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就知道了,RT9214的第7脚开启,PDF资料里面标注的很清楚

网友:
内存开启是经过两个三极管来控制的,而SLP S4是控制第一个三极管B极高电平导通对地,第二个三极管B极为低电平截止后,内存开启信号上拉得到的

网友:
内存的PWM芯片开启脚就是S4控制的。。。

网友:
这个在NV里用的多。在英特尔特别少

网友:
S4好像是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